联想Thinkpad L430烧集显上管和焊盘,铁壳MOS管IRF8327代换

楼主(2016-10-24):
铁壳MOS管IRF8327代换(焊盘烧坏找大管代换);

红圈里的塑料住削平不燃板放不下去;

上电亮机。(集显驱动打不上,CPU烧坏了)

网友A:
这样改能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能稳定不?

稳定啊,不这么改也不行,用原型号的铁壳MOS管用粗线焊不上,细线烧线

网友A:
强!!!别返修就行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过 !这款机器!B470 V460  这样的铁MOS管坏的很多 !MOS管不好焊接啊

网友:
怪不得我带换不行,MOS管小了

网友C:
我这也是这个集显供电管子和驱动芯片都坏了,U供电的一个上管也坏了,最坏的结果是CPU也坏了,放弃了。

网友:
供电芯片不换吗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在背面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过 !这款机器!B470 V460  这样的铁MOS管坏的很多 !MOS管不好焊接啊

对啊,温度低了焊不上或焊不住;温度高焊坏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别返修就行

目前还见到客户拿机子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是这个集显供电管子和驱动芯片都坏了,U供电的一个上管也坏了,最坏的结果是CPU也坏了,放弃了。

我这个是单位机器,只要不超过1000都是直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