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键盘不能用的怪问题

楼主(2016-10-24):
E420笔记本,在BIOS下,键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进U盘选择和进系统,只要是过了联想什么都不管用了,USB键盘能用,刷过BIOS,换过键盘都没用,大家说说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测量下接口的供电和数据 遇到过供电不足导致时能用时不能用 !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上个月碰到个USB进系统不能用的 BIOS可以 用  最后没搞定 不知道下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接口的供电和数据 遇到过供电不足导致时能用时不能用 !可以参考下

我说的是自身的笔记本键盘,不是外接的不能用

网友:
降低BIOS版本试试,官网下载,不久前一个X200因为休眠无法唤醒,刷了官网最高BIOS后,键盘不能用,后来又刷了低版本的才好

网友:
看一下USB有没有什么二极管之类的,换了

网友:
调BIOS试试

网友:
换EC试试 坏的多

网友B:
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怎么调,我看了下BIOS,里面没什么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BIOS的问题

编程器也刷了,联想下的系统里刷的也刷了

网友C:
进系统。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的键盘识别的是什么型号!。。这里替换官网驱动或者标准键盘驱动。立即可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的键盘识别的是什么型号!。。这里替换官网驱动或者标准键盘驱动。立即可以使用 ...

进PE也不能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解决了吗 、 有有台华硕的也是这样的 、。键盘在BIOS 下可以用 ,进系统, PE 都用不了。准备换EC 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也不能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 有有台华硕的也是这样的 、。键盘在BIOS 下可以用 ,进系统, PE 都用不了。准备换EC 试试了。

还没解决,我的是DOS都不能用

网友:
在BIOS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过了BIOS   PE和系统F8安全模式选择里全部不能用

网友:
换EC好了没有。

网友:
在找EC,我估计没希望

网友F:
这样就很恶心了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又不敢乱动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换下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很恶心了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又不敢乱动

EC换过了,还是一样,BIOS,EC,键盘都代换过,现在没法查了,退给客户了

网友G:
退了啊,那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退了啊,那没下文了

BIOS,EC,都搞了,也没见有什么发现,客户说太贵就用外接键盘算了,我还能说什么,再搞长时间我也不合算

网友:
基本确定是南桥问题,有的外接都不好用

网友:
不好搞哦,最好直接换板省得麻烦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420的,,开机死win7 不进PE.。 USB不能用,硬盘方别电脑上装系统,按回硬盘可以开机,发现键盘有几个不能用,尤其会时不时出现一个字母一直出,,。。换键盘好了

网友:
有时拍拍键盘可以开机,,,,

网友:
换个EC兴许就好了,我修过别的一台机子是这样的,换了EC好了

网友:
估计换EC也是不会好的,之前我遇到一台联想昭阳的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弄了一天都没弄好,刷BIOS 换EC 键盘都有测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