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4台华硕

楼主(2016-10-24):
k450md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打波形,有跑数的,刷bios修复
k450vp上电不显示,开第二次可以显示,读bios改me后刷回,修复
k43sv大电流,电源口爆电容
f81s,待机0.04,不上电,量没有3v5vsus,用的芯片是51120,第9.10有高电位,3v5v也没短路,这个是通病,3v用的是复合场效应管,更换后修复

网友:
要是配上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太凶残了

网友:
厉害哦  看来都是秒杀

网友:
描述简单  似流水账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bios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秒杀节奏。加分了

网友:
不换桥ME自己也会损坏的是吧

网友:
楼主牛逼 啊,一下好几百啊

网友:
厉害,华硕修起来很带劲

网友:
一修大部分都是通病多

网友:
都是秒杀的华硕  哈哈

网友:
能有个 具体的图就 更 完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