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560SE黑将显示输入不支持

楼主(2016-10-24):
接DELL显示器直接告诉你不支持此分辨率黑屏,AOC显示器一直显示输入不支持有显示,装了最新驱动,任何显示器都不显示,但可以听到正常进系统的声音。哪位兄弟遇到过如此问题,请教了。

网友:
找一下显卡的ROM 刷刷看吧

网友A:
这个显卡,我修了一堆了,经验给你说了吧,上BGA,有铅曲线跑一下就好。

网友B:
一般来说DVI接口是不会有这个提示的,要么黑屏不显,要么显示,楼主可以用转接头接到DVI上试试,很多黑屏的显卡,这个口都会有花屏显示出来的.

当然加焊也是最好不过的方法,焊完不显还可以用程序来测试(如果有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我修了一堆了,经验给你说了吧,上BGA,有铅曲线跑一下就好。

你的意思,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DVI接口是不会有这个提示的,要么黑屏不显,要么显示,楼主可以用转接头接到DVI上试试,很多黑屏的显卡 ...

兄弟,DVI和VGA都有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