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 与c320

楼主(2016-10-24):
一体机c320 先前是短路 用烧机大法取了电容后 测试没问题就发回客户了
每过几天客户就说又点不亮了 只好发回来
插上可调 有待机但是按开关不触发
现看了看公共点的电压 发现正常后 就跑3v 5v去折腾了
13、8、17、16、是对的 1、6’、 0v
感觉很像51125的 于是觉得待机电感上应该是有点的 就折腾了一番 最后在盒子里找了个换上 还是一样
又查了查 没什么思路 就去下载了个bios刷了 没什么变化 又下了几个刷了还是不行 没法就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小伙伴遇到过
看到一个小伙伴的帖子里说图纸里面有时序图 我眼前一亮 翻出时序图看了看
电感上的电是触发后出来的  开启也是18脚的3V5V_ON 好吧
只好查触发了 开关到到ec 有变化 又出查了下ec的条件 没发现什么问题
ec到桥的触发信号也有拉低  d5桥这边没有电 我咯噔一声 难道是桥这边有问题
RSMRST# 没电 按开关后瞬间变高电平 一会儿就没了 SLP_S4# SLP_S3#  没有 又去看了看信号间的电阻  没发现问题
桥的晶振 rtc电路都没发现问题 用风枪吹了吹也没变化
就在我想要干桥的时候 又看到了时序图 当时我就是草泥马了 当时看错了 直接看到了EC_PWRBTN_OUT# 这一步了  3v5v的开启信号要在触发后立即发出了  当时怎么会没电压呢
迅速去查ec的发信号出来没  咦 居然有信号!顿时就有点懵逼了
又去看了看供电芯片 也有 再戳电感 也有啊 只是一会儿久没了
一路查下去 终于发现问题了 这个二级供电没开启 控制脚没电一路追到了这里 S5_ON这边有信号 15V_AUX只有1.3v
翻了翻图纸 这个供电是前级分压来的
pr195 pr194阻值正常 pr195有19.5的电压
用刀切断15V_AUX的线后 电阻这边正常了  又看了看对地值 没什么发现
15V_AUX这供电都是用1M的电阻连接到3脚mos管上  只好挨着取电阻了
取了pr161之后终于正常了 pq34的1、3脚穿了 换了pq34
上电触发ok 上好散热块 亮了

x450c 是以前修的了 只是我这懒人太懒就发了 只好今天一起发
当时是 5V有2点几的电压 3.3正常  这个问题我看好多人都遇到过 但是都没具体说什么问题
芯片 ec 和供电芯片周围的零件 以及胆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最后才发现是内存槽那里的轻微腐蚀痕迹引起的
补完线后上电终于正常了 用表测了测 是bios的数据线具体请看图

网友:
好吧 我勒个草 这次有文字 没图片了 烦

网友A:
有个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网络不好 导致出现了三个重复的帖子 这个帖子是有图片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113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图片就完美了

网络不好 导致出现了三个重复的帖子 这个帖子是有图片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1133-1-1.html

网友B:
我也有点一样的问题,待机也是2.1V 但是没断线啊 BIOS也刷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点一样的问题,待机也是2.1V 但是没断线啊 BIOS也刷了 是什么问题

待机2.1V?你看看硬盘下面那小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点一样的问题,待机也是2.1V 但是没断线啊 BIOS也刷了 是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 看错帖子了 还是围着待机芯片查吧 当然首先要排除Bios 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bios这方面最有可能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我要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