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V不显求助

楼主(2016-10-24):
待机0.005按开关0.029然后掉到0.013,刷过BIOS,+5VS +3VS不出,没有图纸、时序没头绪了,请教高人指点,谢谢了!
板号QCL41 LA-8224P Rev:1.0

补充内容 (2016-10-27 10:11):
已解决,PQ3坏不出+VSBP

网友:
华硕本很少有图纸,一般都是点位图

网友:
这款机好像是代工板,应该有图纸,看下板号,网上找找,不行淘宝上有人卖

网友A:
找下图纸,看下3 5V的开启没,EC工作没,待机线性5V 有了没?

网友B:
是什么板号??帮你找下看有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板号??帮你找下看有没

板号QCL41 LA-8224P Rev: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下图纸,看下3 5V的开启没,EC工作没,待机线性5V 有了没?

3V5V待机有,按开关灯亮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hbgz518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号QCL41 LA-8224P Rev:1.0

这个论坛一大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一大把啊

应该是没有,找过了

网友:
都是0.2版本的,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