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g48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10-24):
一台联想g480开机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插内存就掉电。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刷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纯属灌水帖    刷个试试不就行了  现在帖子多了  但是帖子质量不好了

网友:
手上有一台也是这样的刷了N个也不行,这个是这主板的通病

网友(2016-12-06):
也遇到一个  刷了几个了 还是不行

网友(2017-07-21):
刚好也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2017-09-08):
我也遇到了,内存条插下边不掉电,插上面掉电,这款机子问题真多

网友(2020-10-14):
刷个bios就好。。。

网友:
i seems o be short in ram circuit any way i attached bios

网友(2022-12-18):
机器型号:联想G480  板号:LG4858L MB 11326-1  一个内存插槽  独立显卡
故障现象:插上内存就掉电,不插内存电流停在0.85A 并报警,拆机后插电 插上内存通电后主板上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很诡异。
维修方法:刷BIOS故障解决。

网友:
下载楼上的BIO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