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 Dell一体机暗屏维修 型号: W06B 板号:11078-2

楼主(2016-10-24):
2台一体机是同一个型号的
第一台暗屏是高压条短路,那个红框的就是

第二台暗屏是高压条坏了,我用通用万能LED恒流板改的,第二张图片的那个保险
是我后装的,因为我在弄接口的时候忘把电源拔了把背面的保险烧了偷懒就在正面
把板子的漆刮掉加了个

这个屏的LED供电接口4根线一根是供电其余3根是接地的,那个最边上棕色的那根线是供电

BIOS我就不上传了忘记备份了,迅维应该查的到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起初来的时候亮了一下 。后拉在开屏幕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