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开机不显BIOS刷了 桥动过还是不行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6-10-24):
g485开机不显BIOS刷了 桥动过还是不行有没有通病

网友:
换CPU 内存 屏及相关试一下,

网友A:
小伙子,刚好我有块板子 没动过的  200出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刚好我有块板子 没动过的  200出给你

江湖倒得好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网友:
查下桥上电容有没问题   这机器显卡爱坏   取掉显卡是能直接亮的

网友:
桥工,送修吧,

网友:
电池可有电

网友:
量一下RTC电路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刚好我有块板子 没动过的  200出给你

666  推销的及时

网友:
这个机器是KB9012EC带程序 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南桥上有个电容去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