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拆纽扣电池放电后能显示,按开关卡1.15A通病

楼主(2016-10-24):
过程省略只要结果这毕竟才是大家最关心的。喏,红圈这里来一刀就OK了。

注明,只针对这种唯一故障现象一刀毙命。

补充内容 (2016-10-25 09:50):
既然大家这么感兴趣我就说一下,是按键板漏电导致EC的程序异常卡1.15A黑屏。由于找不到故障原件就切断这个按键就好了,弊端就是不能在开机后关闭屏幕。

网友:
那是个什么信号线?

网友:
分我是加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刀就好。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网友:
没有副作用吗,那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拆了也可以

网友:
你知道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
会影响其他功能吗

网友:
应该是1.15A不显,看了下图,原理摆在那里

网友:
背光关闭信号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  割断线由外部上拉  免除其他原件拉低

网友:
会不会出现白屏哦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过这个机器。。但是还是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背光关闭信号。。

网友:
嘿嘿 ,想要精华帖 ,没有过程是不行的哦

网友:
直接了当,好,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