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病+新病

楼主(2016-10-24):
         这是前几天维修的一个本本了,由于这几天有点忙,今天才发贴。

进入正题,B460,同行的本本,不触发,待机大,大家都懂的,满心欢喜的拆机一看果然

     开干,刷板,飞线

   然后开心上电,等着收钱,。。。。。
   问题来了,一触发,马上掉电,,,,无语中。。。测量3V。5V。都有,看来那里短路或者缺电了。   慢慢查吧,各大电压测量,最终量的南桥3D3V_S0处无电,此处是南桥供电                        ,                                            跑线看到奇迹啦
                                     电阻R669没了,装上一个,再次上电,电流一路飞涨,久违的Lenovo的LOGO出来了,板子有进水痕迹,估计刷板子的时候给刷掉了,大家以后维修要多多注意。
         大家看完加加分,最近下图纸,Bols用了不少,缺分了都,加分不扣你的分,大家放心。。谢谢诸位!!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网友A:
刷掉个电阻也算新病啊

网友:
刷板还是要看着刷

网友B:
通病是会掉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掉个电阻也算新病啊

关键触发掉电,新毛病,可没说新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是会掉电阻吗

额,都说刷掉的,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ct4251809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我的泪为谁飞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拆了也可以

网友:
太用力了点把  ,还是腐蚀快掉了..

网友:
新通病是什么

网友:
新毛病 啥算旧毛病

网友:
这样的都能搞好,佩服

网友:
B460  待机芯片 19脚电容, 13脚EN两电阻, 都是容易受潮或者进液,导致出问题,不开机!

网友:
  记得以前请回一台b460  小弟搞得 也是开机掉电  后来找到一个电阻歪了  好像就是你这个位子。。  原因是拆机的时候  用镊子往哪里翘了

网友:
刷一下就能刷掉,以前那人是用的钢刷吗?

网友: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处理进水的板子是要小心,万一掉件了找都不好找

网友:
掉件就麻烦了。

网友:
额!下次注意到!想起我那几块主板。。。。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照顾一下我们小白嘛

网友:
做维修都不容易,给楼主加点分打打气鼓励一下

网友:
干得漂亮,昨天修了块B460烧了个大洞,换板了,板子还小贵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必须加分

网友:
想给你加分,有限制了

网友:
世界真是奇妙,电阻也能搞掉

网友:
13脚开启信号分压电阻腐蚀.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哦!楼主真细心

网友:
都已经烧糊了啊!还好焊盘还在!

网友:
进水机器  我一般刷之前先拍照

网友:
看图纸是CRT 模块的 供电 怎么会影响掉电呢  不明白  最多CRT不工作 或者跑某个码不过 才对

网友:
CRT模块没供电会导致不显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