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1L 掉件 求助

楼主(2016-10-24):
接了一台华硕K551L不触发,拆机一看原来有2个零件掉件了,华硕的板子连是电阻还是电容都没注明 求助各位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零件,感恩阿

网友A:
论坛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链接: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lter%5Bforum%5D=51

查点位图R5616为330欧电阻,C5604为0.1UF/16V电容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下

网友:
二楼说测很正确是个330欧姆的电阻是个指示灯限流电阻R56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链接: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S551LB&searchsubmit=yes&mod=foru ...

好的 多谢版主

网友:
零件补上后电流0.02 依然不触发 开关键3v 待机3v5v也有 各电感打阻值没短路 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