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自动加电 不开机

楼主(2016-10-24):
P5G41T-M LX V2自动加电没有复位,直接秒杀此822

网友:
应该是触发信号的上拉排阻

网友:
I/O旁的上拉排阻

网友:
822 华硕永远的痛

网友A:
这个822  是提供上拉电平的吗

网友:
没事就到处看看老司机的秒杀神功,真是一大爽事

网友:
822,是华硕给我们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B:
这种情况我就先换IO旁边的所有822保证OK

网友:
多谢分享这么好的一个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就先换IO旁边的所有822保证OK

那多麻烦啊  这就直接秒杀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22  是提供上拉电平的吗

推测是pson信号上啦电阻

网友:
哈哈 ,应该是触发上拉的822,  我就奇怪这个822大厂怎么没倒闭,价高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