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55 一体机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10-24):
C455 集显 一体机开机后键盘大小写灯亮可以切换,但是LED灯不亮还有屏幕不显示,查看了一下电路,按开机后屏没有5V供电,LED高压开启信号没有电压,机子正面看只有一个板载CPU,有没有哪位师兄修过修好的,请教一下咯,谢谢了。。。

网友:
加焊CPU应该能好吧。

网友:
换个试试 三合一的桥爱坏的

网友:
还是看看电压哪里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