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75-M 不触发 无复位 关机后无法触发等维修

楼主(2016-10-24):
淘来2块主板都是这个型号的 成色还行  本来没打算写帖子的  发现论坛里基本没这主板的一些维修实例  所以写写发上来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块   PCI14 有待机电压 不触发  测待机条件  首先一般后面这些板子  桥三个休眠状态必须正常  当然不触发 先测下开关脚  无电压  问题估计就在这里, 链接ORN203 排阻  两端无电压  继续跑。 依旧 0   白白浪费了一个
822排阻 好可惜。 继续    装上上后 正常 跑码亮机  可惜还有问题    关机后  无法触发  待机电压变成2.4V  把自己装的点电阻去掉就恢复正常  如果非要去掉  我前面修的无意义了  毕竟那芯片我还真没地方取,所以只要改前面。 三个脚电压都变化  不过重点还是输入端  这里是产生3VSB  其中输入5VSB变成3V多了  不正常  继续跑5v来源
去的地方蛮多的  直接锁定靠近电源插头的地方   5VSB通过MOS管转换出来   这里受控于休眠状态  看信号名称 是IO拉低此电压 在关机后 这电压给抬高了  那么现在要么去找IO  要嘛  解决这个信号 第一 手工拉低  第二直接跳过转换  我看上面有3个焊盘    不过没上元器件
那么我就不需要转换了 直接自己装2个电阻上去后  关机电压也正常了   修复

第二涨  还以为一样的故障   可惜   上电  全板无复位    供电 全部正常  内存1.5
VDD  2.5  PLL 1.85  CPU 1  APU 1.2   桥 1.05    供电正常  开始测时钟
PCIE 13  14 正常   PCI B16  电压1.6  不插诊断卡3.3   用万用表可测电压  示波器 完全无电压  更别说波形  看来时钟出问题  其他时钟基本正常  出了U 等
那么 测下14M 时钟波形正常  看来起振了  现在南桥要发出33M时钟和复位等U PG条件  供电 正常
直接跑时钟芯片。   南桥的25M已经起振  在时钟芯片上 只要发给桥的  那么就是我们要找的时钟信号
发现除了PCIE  和48M 时钟正常 33 34  发给南桥的时钟只有10多M  明显不正常。  看来只是局部时钟不正常  发给U的时钟也一样不正常  当然U的不是我要重点查的
既然发给桥的时钟不正常  去掉外围电路 选桥还是时钟芯片 毫无疑问  直接干掉时钟芯片  然后  再测 已恢复100M。   维修完毕  可惜没遇到通病

网友A:
楼主这修台板的功夫   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修台板的功夫   不赖

版主说笑了  只是运气好·

网友:
排版有点乱

网友B:
对的  很少写帖子  不擅长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很少写帖子  不擅长  哈哈

我说呢  哈哈

网友C:
技术不错,希望多多发帖,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希望多多发帖,我好学习学习。

哈哈  版主说的我还真受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版主说的我还真受不起了·

台式机是真不懂。。。只会点皮毛。

网友D:
楼主是我学习的榜样,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我学习的榜样,高手!

真是说笑了

网友:
技术好~高手   以后维修可以参考

网友:
太绕了,没搞明白,但也学习了

网友:
太绕没搞明白,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庖丁解牛一样的修板 啊

网友:
精彩细致,能找到时钟的具体的到南桥这块的。真不容易,加分

网友:
这个主板通病好像就是时钟特别容易坏

网友:
楼主电路时序很厉害!

网友:
不错,台式机主板很少去修。。

网友:
楼主厉害,我遇到华硕板就头疼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E:
台式机的主板不好修 一般就刷个bios
q7736554
额 如果只要刷BIOS解决就好了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的主板不好修 一般就刷个bios
额 如果只要刷BIOS解决就好了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够够彻底的 正是我们新手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

网友:
果然是修主板的高手,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向你学习,希望早日追上你的脚步

网友:
这两天我们也会很多板子要修了,几十块

网友:
厉害 其实修台板比笔记本难

网友:
这个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
修的好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