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 怎么进BIOS

楼主(2016-10-24):
ACER V5-471 进不了BIOS,键盘好的,网上查重启按F2,也不行,难道BIOS坏了不成

网友:
就是F2 这个机器我试过

网友:
需要拆机  放电

网友:
不行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应该是F2吧

网友:
将键盘拔了  用个外接键盘试试  不行从刷bios开始排查

网友:
宏基的    这款    是通病    都是进不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