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电流跳变不亮机,独立显卡改集显绝杀!

楼主(2016-10-24):
客户送修的联想Y471 加电不工作,裸板测试跳变2次,加上以前客户描述修过显卡 最近坏了 ,所以重点怀疑就是显卡问题!!!拆机看了一下确实是被焊过!为了让其能多用一些时间 沟通建议改集成的显卡,客户同意!所以就赚钱了 。。。。。看好了 送钱了 以后直接搞搞就是钱 !!!!记得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A:
直接拆2个电容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2个电容就可以了啊

是拆了供电 电感

网友:
有的拆掉电感就可以,有的就不行

网友:
拆电感这个  可以   但是有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B:
只是把独显的供电电感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把独显的供电电感断开就可以了??

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种改起来就比较舒心了

网友:
客户估计愿意,因为换显卡出的银子就会多很多。。。

网友:
拆电感就可以?原来还有这一招

网友:
楼主运气好拆两个供电电感就好了,部分机器拆了反而不跑码了

网友:
这个好啊,下次也试试

网友:
赚了多少啊

网友:
拆掉两个电感就可以了,一定报价不少。

网友:
是不是不给显卡加电就行了呢,那有的不可以这样搞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拆掉供电上管也可以

网友:
大部分机子都可以这样处理,联想Y400就好恶心,改不了集显,显卡还不便宜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大部分机子都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

网友:
双显的都比较好改,单独显的就困难了,因为厂家没有装集显的供电

网友:
这机去掉显卡供电直接亮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