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怪事,海尔945gct-m 关机bios重置 开机要按一系列建才能开启

楼主(2016-10-24):
今天发现一个怪事,海尔945gct-m 关机bios重置 开机要按一系列键才能开启  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还是一样的 怪

网友A:
按一系列的按键?  这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系列的按键?  这么神奇

就是重新设置bios  嘿嘿 才能进系统  断电又要重设

网友:
谁遇到过这问题不 两张主板都是这问题 每次开机都要按TAB 来设置  电池换的新的

网友:
把键盘拆了试一下。。

网友:
这垃圾主板两个都是cmos底座问题

网友B:
楼主说的挺奇怪,上个图看看,让大家参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挺奇怪,上个图看看,让大家参谋一下。

cmos座问题

网友:
老司机应该一看就知道吧可苦了我们小白了  这主板我也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