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 KB9018在线读写成功

楼主(2016-10-24):
为了节省时间,不说费话。直接上图!
X455LD REV2.1
IO KB9018在线读写,看图:

飞线特写

读写全景图

编程器和主板线图对应关系

网友:
这个机器不需要程序,直接换个新的EC上去就可以用

网友A:
直接干废一个座子  不能飞到座子脚上来刷写吗

网友:
这个比较不错

网友:
这样就不用直接悍在EC 那了

网友B:
这种飞线,有时经常说线超过10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废一个座子  不能飞到座子脚上来刷写吗

这座子跟希尔特的不一样,这个没预留

网友C: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这样吧。。

网友:
这是好资料  必须收藏

网友:
小白一个没看懂

网友:
收藏,加分,上次遇到一个没刷好

网友D:
我接线一样的,读不出来,有时经常说线超过10cm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接线一样的,读不出来,有时经常说线超过10cm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把你接的拍个照看下,应该是接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这样吧。。

只要是这个IO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飞线,有时经常说线超过10cm

一般是不会超过10c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这个IO都可以

笔记本上是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你接的拍个照看下,应该是接错了。

你的图片很清楚,我刚接的时候还看到了128K,读的时候就没有了,可能是EC坏了,这机器是板载U和桥在一起的,桥那边很烫,可能EC也烧了!

网友:
哥们程序也有不?有需求

网友:
我的报错 提示 3 脚和7脚错误,请指教

网友:
这是技术,在线没试过

网友:
飞线太牛了, 学习了

网友F:
请问有ASUS X455LJ REV:3.1的KB9018QF的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ASUS X455LJ REV:3.1的KB9018QF的程序吗?

kb9018qf这个IO可能是通用程序,新的直接上机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b9018qf这个IO可能是通用程序,新的直接上机试试

你是 说KB9018QF没有区别?那岂不是随便买拿一片好的KB9018qf都能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 说KB9018QF没有区别?那岂不是随便买拿一片好的KB9018qf都能用得了?

正是此意  ,

网友F:
RT809F编程器里没KB9018这个型号啊!?只有KB9012,你怎么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809F编程器里没KB9018这个型号啊!?只有KB9012,你怎么读取的??

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2017-01-07):
我的能自动上电,0.29a,会是ec坏了吗?susc#,susb#没有发出

网友:
这BIOS座也走到尽头了

网友:
怎么我升级也没有呢,求教。。。。

网友:
与KB9012方法有差异吗,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