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10-24):
如上图,PLTRST_N平台复位在R306 一边是3.3V 一边是0.6V ,发现在问题,目测 C297 没装 ,拆R306 换上一个故障依旧,拆Q11测B脚发现为3.3V  但是,换了个新的三极管上去 又变成 0.6V 这是何故  平台复位 无其它去向。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Q11的BE 极导通后,就是0.6伏。很正常,不知道楼主要表达什么。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
三极管发射结正向压降在0.6----0.8伏间属正常.

网友:
这个没毛病啊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这是正常的,不信你把Q11拆了电压就是是3.3了,为什么?楼上很多人都说出来了

网友:
太感谢了,小弟受教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毛病啊  be结导通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先把三极管工作条件弄明白先    就知道了     放大   饱和    截止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
0.6是管的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