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5VSB正常,模拟开机后TL494第11脚电压正常拉低,而8脚电压无变化?

楼主(2016-10-24):
一ATX电源,只有副电源的5VSB正常输出,待机时TL494第12脚电压也正常24V,其它各脚的待机电压也正常,通过绿黑短接模拟开机后,在线测TL494第11脚电压从2.6V拉低到1.6V,而第8脚电压仍然是2.6V,没被拉低,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检测外围电子元器件,重新换了个新的TL494,问题依旧,变压器不起振,仍无电源输出,请教大神需要检查哪些地方,在线测各电阴二极管三极管等均无异常。

网友:
问题补充,重新换了一新的TL494,问题依旧

网友A:
查11脚所接的推动管及其偏置电阻.....

网友:
楼上,11 脚推动管和8脚的一起检测,都是一样的完好,另外,偏置电阻焊下来测了也正常
,现在很郁闷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1脚所接的推动管及其偏置电阻.....

楼上,11 脚推动管和8脚的一起检测,都是一样的完好,另外,偏置电阻焊下来测了也正常
,现在很郁闷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11 脚推动管和8脚的一起检测,都是一样的完好,另外,偏置电阻焊下来测了也正常
,现在很郁闷是 ...

8脚和11脚从待机到开机,电压应该正常拉低一点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1脚所接的推动管及其偏置电阻.....

应该是查第8脚吧,第11脚电压拉低属于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11 脚推动管和8脚的一起检测,都是一样的完好,另外,偏置电阻焊下来测了也正常
,现在很郁闷是 ...

再向前极查开关管B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向前极查开关管B极.....

三个开关管都被我全拆下来检测过了,正常,所以这事儿有点蹊跷,后来怀疑是驱动变压器有问题,又把驱动变压器拆下来检测,没发现断路和短路情况

网友:
都拆到这样了 还没整好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找到原因,直接丢了算了,关键是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C:
TL494第4脚电压变化正常吗?8@11脚外围电路一样可比照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94第4脚电压变化正常吗?8@11脚外围电路一样可比照着修.

第4脚从高电平3点几伏拉到0.01伏,属于正常,另外,8脚和11脚外围元器件全是一模一样的,检测结果也一样,没发现哪个元器件坏,好折腾人

网友:
但是短接绿黑线,就是第8脚电压拉不下来,真奇了怪了,说明第11脚到驱动变压器起振,第8脚没起振

网友:
准备把推动管和旁边的IN4148换掉试试,万一是软件 故障

网友D:
就是主开关管电路有问题,芯片输出驱动也应该有变化,TL494的8、11脚相连的元件也不算多,一直查到推动变压器就行,估计是元件有软故障要仔细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主开关管电路有问题,芯片输出驱动也应该有变化,TL494的8、11脚相连的元件也不算多,一直查到推动变压 ...

全换过了,还是问题依旧,折腾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换过了,还是问题依旧,折腾不起了

干脆推动变压器也换了

不过这种情况是 推动三极的管的问题

把小电解电容也换了

网友E:
有5V SB 和绿线 电压说明 300V 整流滤波部分正常

5vSB 部分正常

7500 12脚 供电正常
绿线电压是否正常

既然是不开机 就应该按照不开机来修
感觉不应该纠结 7500  8 11 脚
开机过程
绿线 --7500- 推动部分-主开关管部分-主输出部分

绿线是否变成低电平

7500 8 11 脚 输出脉冲方波

推动部分

主开关部分

主输出部分

取样保护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5V SB 和绿线 电压说明 300V 整流滤波部分正常

5vSB 部分正常

参考的长城的电源

网友:
8和11脚的外围是一样的呢,对照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全换过了,还是问题依旧,折腾不起了

断开二只推动三极管B极与芯片的连接,就是芯片TL494的8、11脚只与电阻相连,再短接绿地,看TL494的8、11脚有没变化,无变化则芯片坏,有正常变化则继续往前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断开二只推动三极管B极与芯片的连接,就是芯片TL494的8、11脚只与电阻相连,再短接绿地,看TL494的8、11 ...

原来的芯片烧了,是重新换上去的新芯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芯片烧了,是重新换上去的新芯片哦

谁也不能保证新买的芯片不是打磨山寨的!你断开芯片8、11脚和其它元件的连接后测试才知好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芯片烧了,是重新换上去的新芯片哦

谁也不能保证新买的芯片不是打磨山寨的!你断开芯片8、11脚和其它元件的连接后测试才知好坏(相连的电阻不能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也不能保证新买的芯片不是打磨山寨的!你断开芯片8、11脚和其它元件的连接后测试才知好坏(相连的电阻 ...

好的,我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