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wd固件

楼主(2016-10-24):
1335 005的 六头盘250g,微码0227,Hawk家族。
原盘固件区有坏道,有几个模块没能读出来。

网友A:
传上了 行不行就看天意了

1335 Hawk.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上了 行不行就看天意了

这个是109m的,已经试过了 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09m的,已经试过了 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0145.bin有问题,刷了后通电有刮盘声,把磁头搞废了 刷回原rom后敲盘,彻底玩完。
而且固件里的31模块更换过的,打开看根本就是01模块的内容。

网友C:
废了?哪就不传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了?哪就不传固件了。。

2块盘,废的是白盘 求的是黑盘固件,如果是0227微码的请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