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60T焊不动大芯片

楼主(2016-10-24):
拿来机器2个月,加焊个GTX250显卡,上265,下285,保持焊了10分钟取都不动,核心以爆,小的芯片才能焊焊,13年的机器,请问这是发热芯老化了吗,还是需要别的问题?

网友:
显卡芯片是不是打胶了   一般曲线到265  285     就用镊子去推下芯片  如果能动了就可以取下来了    如果你觉得是发热芯老化可以用测温头去测温度的变化来鉴定     如果曲线已经跑到265  285   但实测温度达不到那就是发热丝老化要更换了

网友A:
我直接跟你说吧 你的设置 有问题 技术更有问题  太依靠理论了  学死东西   下炉285  上炉305 每次温度到了270  280的时候 就按保持  看到BGA 旁边的小料动了  你在去取芯片 看看   我的早都出息问题了   大小芯片都取不下来  你管他是有铅 无铅  你给我手动 就对 了 老搞个 鸟自动  取个卵哦  搞手动没有取不下来的芯片  芯片也不会坏

网友B:
温度是不是不准确了,。。

网友:
什么地方的,这温度,铁盖都要烤爆了广东这边的话

网友:
广西这边温度也差不多的,取北桥也一个样温度高点就爆桥,低了不下来边角掉点,,估计温度不均匀了,边角温差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是不是不准确了,。。

核心都爆了,温度也不会低,估计温度不均

网友:
温度不均匀,看下出风量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上出风口内侧的两边都有个孔,发现有很大冷风吹出,吹到到主板上,造成的局部温度不均匀吧,封住后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设计问题,有360T的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上出风口内侧的两边都有个孔,发现有很大冷风吹出,吹到到主板上,造成的局部温度不均匀 ...

什么地方有两个孔?可以拍个图片发上来给我看一下吗?我让工厂那边改进一下。

网友:
此款多少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地方有两个孔?可以拍个图片发上来给我看一下吗?我让工厂那边改进一下。

贴锡纸地方有冷风吹出,不知道是不是个案,里面有冷风流动会影响温度吗?

网友(2017-02-23):
太高了。。大芯片显卡。上235  下245,风量要大,曲线时间长一点。   你那265要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跟你说吧 你的设置 有问题 技术更有问题  太依靠理论了  学死东西   下炉285  上炉305 每次温度到了2 ...

你这话我听的有点不信  4034   4026 amd的北桥不容易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锡纸地方有冷风吹出,不知道是不是个案,里面有冷风流动会影响温度吗?

里面有个塑料圈拆开看看是不是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锡纸地方有冷风吹出,不知道是不是个案,里面有冷风流动会影响温度吗?

好的这里不会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