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10-24):
联想IH61M主板不加电维修接到主板不加电这个好修量开关电压2.7V电压低打开图纸通过D31过来的Y脚也是2.7V
看来待机5v转来电压不正常
这个主板通过u31up0104p
u31的2脚3脚都是5v,6脚电压2.7v 这的原因
都头没有此芯片  通过1117改了一个   显示器驱动板上拆一个5v地接好有3.3V输出连到u31的6脚
开关脚电压3.3V正常开机维修结束

网友:
不会就这样飞着用吧

网友:
高手啊,佩服,会不会太丑啊

网友:
高手牛逼啊,不过你换个芯片不行吗?

网友A:
还不如订个芯片回来

网友:
用热缩管缩住粘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订个芯片回来

定芯片成本就上去了     报的高了人家就不修了

网友:
这功夫也是练到家了  这办法都可以想到

网友:
1117功德大,拯救了好多机器啊,看到好几个关于它的帖子了

网友:
好厉害  好像蜂鸣器

网友:
楼主修的太随意了,功力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修这种故障还是经验

网友:
楼主这都能改,技术杠杠的,能不换芯片就不换,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