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IN2020MB显示几秒灭掉没灯

楼主(2016-10-24):
拆开看了电路板啥都是好的。没发现有异常。然后看到了芯片。                       TOP258PN。

第一感觉就是这坑爹芯片有问题引起。第一次碰到是一台三星的。也是这芯片。明明有电压而且正常。就是点不起。换了一片东西。后面想到换芯片。就好了。后面又碰到这芯片的几台都是亮了下黑掉,没灯,还是亮一会后面黑掉。拆开都是好的。直接换芯片就搞定。

网友A:
这芯片这么爱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这么爱坏呀。。、

恩。换了好几个了。特别注意。

网友:
请问这是个什么芯片,是待机芯片吗

网友:
这芯片也太脆弱了吧

网友:
我也碰过这种芯片的显示器,开机4~5秒断电,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这个很爱坏的。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换过,确实故障率有点高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记下了

网友:
显示器的芯片很少搞过,一般都是搞一些简单的。

网友:
显示器的功率小了,但电源设计也是功率降的太快,这芯片的功率只有20W,故障率能不高吗。

网友:
看来是这个故障几乎都是芯片问题了,但也有高压出问题的吧,亮一下就黑,电压稳不起

网友:
哇。。经验分享   感谢。。以后碰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电源IC不稳定

网友:
自己家里一台DELL显示器,好多年了.还不错.

网友:
恩,我之前也遇到过,好像是通病来的

网友:
对这芯片没有爱。碰见一个换一个

网友:
还有TOP256EN也是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