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跪求高手们图中尾插接口旁的CR705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10-24):
小米4主板了的这个元件掉了,这个一边接地,如果不装会不会开不了机?求解
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不会引起不开机的 貌似是保护作用

网友:
先想办法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元器件装上去吧

网友:
不会影响不开机。忽略它。

网友:
瞬态抑制TVS管,起保护作用的,电路正常时问题不大,可以量下对地电阻,不短路就没问题,短路的话就把它拆掉

网友:
没关系的 扬声器保护 没多大作用

网友:
去掉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防静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