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 270 显卡,使用中黑屏重启,不花屏

楼主(2016-10-24):
如题,可以稳跑压力测试furmark15分钟都没事,跑3dmark11也非常顺利跑完,但是是玩大型3d游戏,耗显存的那种,几分钟后就会黑屏,有时只黑屏,有时会重启,但不会花屏,温度最高也只有60几度,绝非过热,重启后一切正常,系统会提示显卡驱动从失败中恢复。究竟是显存供电问题,还是哪的问题呢?,已排除电源,主板问题。求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
这种像是主控的问题

网友:
你是说核心ic还是供电ic?

网友:
感觉核心有瑕疵了~或者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A:
感觉像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供电有问题。

不太清楚,反正换了电源故障依旧,系统日志提示的是驱动程序无响应。系统没有死机,但是屏幕点不亮了。

网友:
掉驱动,没安驱动可显示 一打驱动OVER  没修好 有修好的发个贴

网友:
修过了,跟核心供电ic有关

网友:
加焊下核心试试!未必有用但还是要走这步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插下电源 带不动

网友:
核心有问题

网友:
先驱动 换个最新的 试试  也可以用鲁大师 什么的 驱动新驱动 软件搞完就要搞硬件了

网友:
先软,后硬。多换几个驱动试试。我的7970以前用原版驱动,游戏会花屏(贴图错误),换了最新驱动后,完美运行。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芯片试试

网友:
核心供电芯片搞吧

网友:
核心供电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加焊试试  大多是显卡

网友:
掉驱动  一般核心关系大。。  加焊一下

网友:
最后换了块主板,测试没问题了。可能是驱动没有装好。后来这卡在朋友那又花屏了,比较晕,看来还是卡本身出了问题。

网友:
核心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