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L无cpu供电小修,大神略过轻喷

楼主(2016-10-24):
如题,映泰A780L3L通电检测卡复位灯常亮,各路供电测下来,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
映泰的板子最讨厌的就是找不到图纸,不管什么型号从来没见过图纸,可能小弟还是修的不够多。

cpu供电芯片L6713A,找个PDF文档凑活看看吧。测了芯片供电和boot脚都有正常电压,17脚OUTEN——0.03V。开始跑线吧!这种咖啡色的板子,线路看着是真费劲,拿起刀片刮啊刮啊刮,把老大一片白色丝印铲除。找到了俩电阻,一个连接3.3v,一个跑到了某三极管C极。然后就如图所示(没有位号没有图纸我是真不知道怎么表述):

把最左侧的三极管摘掉,103排阻一端1.58v另一端还是0.4v左右。果断找料板拆了个排阻换上,上电亮机!电影加鲁大师测了一天多了一直正常。
(PS:照片是修好以后拍的,而且忘记拍亮机图片了!轻喷轻喷!)

还有一块映泰A770不复位,也是103排阻坏掉了。各项供电都正常,cpu供电芯片是ISL6323B,37脚VDDPWRGD测得电压0.81v,到了一个三极管(设为Q1)的B极,此三极管C极电压0.2v左右经过一个103排阻到另一个三极管(设为Q2)的B极,测得Q2 B级电压高达10.5v左右!换掉103排阻后故障修复!(PS:此板修完就被客户拿走了没来得及拍照。。。)

这俩板子修的都没啥技术含量,只是想说,映泰板子103排阻坏的还是蛮多的,之前也有修到过103排阻作为上拉电阻坏掉导致不出cpu供电的(我不是说跟华硕822似的当通病搞,不想误导别人)。

网友A:
有可能,楼主修笔记本吗,看你修台式机技术可以啊

网友B:
第二个板的Q2  B极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感觉高的太离谱了。

网友:
最后的一个例子看的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楼主修笔记本吗,看你修台式机技术可以啊

笔记本修的比较少唉,一般不通电、大短可以搞搞,牵扯到各种信号的问题就头疼,技术真的不怎么行。。。。

网友C:
楼主厉害!没图纸还修的不亦乐乎,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板的Q2  B极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感觉高的太离谱了。

实测0.22v,我也没去找这个10.5v哪里来的,毕竟没有图纸跑线实在是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没图纸还修的不亦乐乎,佩服!

呵呵,台式机主板真能找到图纸还是少数啊

网友D:
这个L6713A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L6713A坏的也比较多。

感谢版主加分!

网友:
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映泰的103是通病。修过复位灯闪的。查是103惹的祸。

网友:
应该说 AM2 的这款好多103排阻坏的

网友:
感谢版主加分!感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