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19寸板号715G2498-2-K不显

楼主(2016-10-24):
现象是黑屏按开关不显。

拆了。没看到电源板异常。量电源板5,12都有。驱动板3.3也有。

接着量按键电压。0点几而已。有问题。

旁边三极管看下有个有点黑了。摸了下发烫。找个板拆了个换了。

新换的还是烫。想到这种板貌似有通病左下角那个

C412电容短路。

量了下响了。赶紧拆了。

装好。上电。管不烫了。灯亮了。

网友:
最喜欢通病哦,

网友:
知道通病还换三级管

网友A:
这个应当是Envision H919wx

网友:
三极管有黑点了。。也是坏了。第一次碰到。之前只是看论坛貌似看过有人说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当是Envision H919wx

AOC的。反正板号差不多的都一样。

网友:
可以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