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G2218+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6-10-24):
手里一台易美逊G2218+显示器   屏用的是LTM220M1-L01 代换法确定是屏逻辑板的问题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因为我手里有两个这个型号的显示器)
故障请看图

刚开机的时候是4根线

感觉是屏幕显示的内容整体像上移动了    这个是屏幕上方的图  注意看鼠标都跑到屏幕外去了, 正常应该是鼠标尖在屏幕边缘

刚开机时 4条线

过几分钟  或者按几次 AUTO  自动调整就变两根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正常是时候测vgh电压

网友B:
按键的自动调整按下。让他自动调位置。

网友C:
这是屏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屏有问题呀,。

对啊   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的自动调整按下。让他自动调位置。

能调过来我就不用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是时候测vgh电压

没有看到有这个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是时候测vgh电压

VGH电压是不是就是VON哦    VON是30.8V

网友:
我测了我另一个好的屏上  VON电压是32.5V

网友:
这屏修不了了,只能这样用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