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焊BGA不良原因

楼主(2016-10-25):
一、BGA IC 濕度過大
二、最高回焊溫度設定過高
三、加熱上升溫度斜率過高(度/秒)
四、BGA IC 加熱上下溫度差過大
五、活化區時間太短(150-170 度)

网友:
没有其它原因了?

网友:
焊油不良或者过多过少也会影响的吧!

网友:
焊油不良,倒是没遇过回焊BGA失败(土炮二温区)

网友:
能给出一个最佳的温度方案吗?

网友:
需视1.天气2.PCB厚度3.BGA大小4.BGA最高耐温而定

网友:
可参考一般BGA回焊曲线作微调

网友:
1.气候2PCB厚度3BGA IC 大小4.BGA最高耐温而定,可参考一般BGA回焊区做微调

网友:
和焊锡也有关系吧,感觉有铅锡要好弄多了。

网友:
焊锡有铅无铅差别在最高温度设定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

网友:
大家可一起討論...............................

网友:
做BGA前  先加热 干燥下

网友(2016-11-28):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有先放久没用的会这样的1

网友:
看天气吧,bga的时候我没有直接进烤箱,,基本上机160度预热一段时间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