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

楼主(2016-10-25):
客户拿来是主供电短路   心里大喜     拆机看到有电容短路   立马换掉     以为好了     通电电流也能上了    1.5-1.7-2.0-1.7-2.14    屏还是不会亮   草     后来又刷bios     能亮机了     进bios设置好    保存退出  结果又不显   头都大了
有无高手遇到

网友:
重新下个BIOS试试

网友:
屏线接主板的地方容易松,重新插下

网友:
检查一下看有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