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独显触发不开机,电流到1A左右就不跑码了

楼主(2016-10-25):
刚开始电流还跑到1.2---1.054,  总以为是BIOS的问题,拆机发现VGA接口附件有进水痕迹,擦拭后没发现有腐蚀原件,x宝淘了个资料,刷完后电流0.8--0.9,郁闷了,故障变了!以为是资料不对呢,找店主,人家保证资料100%正确。
   很明显不过内存么,查线路,看电压。有点乱,学艺不精啊!后来在百度文库里看到有人修过这个故障,和我的一样,于是就借鉴了!顺着他的思路,真的是少走很多歪路 啊。
   测CPU座旁边的U1门电路第4脚。 第4脚居然只有0.35V,看来故障就在这里了。测U1的125脚都正常,再测R30上拉发现是1.5V_CPU_VDDQ没产生,此电压由U3转换而来.测控制级没电压,R56没19V电压。断线了,此处没有进水的痕迹过孔也断线,这个过孔过去是紧挨的CPU座子难找,就直接从这头拉条线到另一头.

网友A:
此故障基本算是通病来的

网友:
在线等啥问题

网友B:
这BIOS资料论坛不是一大把吗?

网友C:
纬创代工电流这样的话基本都是通病BIOS。但是仁宝的就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纬创代工电流这样的话基本都是通病BIOS。但是仁宝的就不是了、

哦哦,谢谢,咱学艺不精,边修边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BIOS资料论坛不是一大把吗?

独显的要看显卡,论坛里面下载了只有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基本算是通病来的

哦,我修的少,第一次遇见

网友:
这个故障,好像修道过

网友:
这是通病吗 我怎么没有遇到

网友:
设计缺陷吧这19v

网友:
不跑码或跑码不显示  这个电压是必查条件

网友(2016-12-01):
淘宝有时很坑有时很牛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