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TX560装完显卡驱动!!!!

楼主(2016-10-25):
为什么GTX560装完显卡驱动进不去系统,不装驱动就可以进去,装了显卡驱动进不去系统。这个是显卡超频超坏了吗,那如果是坏了的坏,为什么还能点亮啊。如果没坏的话,那又为什么装显卡驱动进不去系统。显卡驱动我也换了好多了,系统也换了,都还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A:
换个比这个小点的显卡试下

网友B:
板子带集显的吗  如果带集显   可能刚一开机还没加载独显  所以集显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带集显的吗  如果带集显   可能刚一开机还没加载独显  所以集显能亮

没有带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比这个小点的显卡试下

可以得,这个显卡问题 但是和驱动装不装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换了GTX560TI
也是这样  换了显卡驱动也是这样  换了系统  也是这样

网友:
  win7无法自动修复此计算机 问量题事件名称:startup repair offline问题签名01:6.1.7600.16385
 问题签名02: 6.1.7600.16358
   问题签名03: unknown
   问题签名04: 21200411
   问题签名05: auto failover
   问题签名06: 5
   问题签名07: bad driver
    os版本:    6.1.7600.2.0.0.256.1
  区域设置ID:2052

网友:
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好比笔记本一个到理有的达驱动黑屏,还排除驱动先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比笔记本一个到理有的达驱动黑屏,还排除驱动先把

早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