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开机无电流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5):
华为P6-T00开机无电流故障维修案例

  一、案例主题

  开机无电流

  二、现象或问题描述

  开机无电流,VPH和VBAT有4.1V。

  三、问题分析、解决过程

  1、问题分析:

  按开机键没有电流,测量VPH和VBAT没有短路,用镊子短接R2242到地,确认不能开机,接上程控电源,测量VPH和VBAT都为4.0V,测量X1000电压为0.9V,R2242为1.8V。判定为U900损坏,拆下U900发现焊盘生锈。

  2、解决过程:

  更换U900,故障排除。

  四、问题扩展

  开机几乎无电流,先测量有无短路的,然后加电到VPH,短接R2242到地来判断是否是开机键损坏。

  开机几乎无电路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与CPU没关系,没有CPU开机时会有几毫安电流,如果开机只有几毫安电流,VOUT各路电压正常,可以考虑CPU。

  维修相关流程图:

华为P6-T00开机无电流故障维修 图1

  维修相关位置图:

华为P6-T00开机无电流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6-T00开机无电流故障维修 图3

华为P6-T00开机无电流故障维修 图4

华为P6-T00开机无电流故障维修 图5

华为P6-T00开机无电流故障维修 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