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10-25):
刷几个bios了还不行,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对比亮和不亮时的电流,尽量在不亮的时候维修,看看是不是哪个信号电压低还是不稳定

网友:
把原机的BIOS在刷上试试,

网友:
E531这个机器应该是南桥问题导致的吧  记得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