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开机无端口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5):
华为P6-T00开机无端口故障维修案例

  一、案例主题

  开机无端口

  二、现象或问题描述

  无端口,不能充电,能正常开机。

  三、问题分析、解决过程

  1、问题分析:

  观察充电的接口是否外观良好,更换A壳交叉验证,故障依旧;接上充电器测量电压,测L1901稳定在4.2V;拆下主板,测量阻抗,TS2407、TS2411都是576,LB301的阻抗为570左右。测量D2208发现两端对地短路,D2208是CPU检测USB信号线路上的保护管,D2208还与OTG线路并联在一起,如果D2208损坏,将会导致CPU无法检测到USB插入,同时OTG短路会导致USB信号被覆盖,导致OTG识别不到;把D2208拆下后,阻抗正常。

  2、解决过程

  更换D2200,开机连电脑,有端口,故障排除。

  四、问题扩展

  遇到无端口故障,先排查小料,再去动大芯片。能开机无端口,先观察充电是否正常,当插入USB时,VPH的电压应稳定在4.2V左右。如无端口又不能充电的,测量OTG有无异常,方法:一是测量其阻抗;二是开机测量TS2406的电压是多少,不插充电器时无电压,插充电器有5V电压。

  维修相关位置图:

华为P6-T00开机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1

华为P6-T00开机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6-T00开机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3

华为P6-T00开机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4

  维修相关流程图:

华为P6-T00开机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