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C-M LX

楼主(2016-10-25):
ASUS P5G41C-M LX 图纸

ASUS P5G41C-M LX.rar

网友:
华硕的会有图纸??可以看到维修指导和点位,,,等待确认。。。

网友A:
已下载查看是点位FZ格式点位图和点位图查看软件。

网友:
这图纸正谢分享在找,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下载查看是点位FZ格式点位图和点位图查看软件。

谢谢提醒,不然按图纸下载,一下就扣除10分

网友:
感谢您与社区共享

网友:
不用谢  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