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5):
华为P6-T00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不充电

  2、现象或问题描述

  不充电,有端口,充电无反应。

  3、问题分析

  更换A壳测试,故障依旧,观察J2200的外观正常。插上充电器,测量LB1901电压5.0V,测量R1901电压5.0V,L1901电压3.6V,C1903电压3.6V(L1901/C1903电压充电时正常为4.2V),判定U1901损坏。

  4、解决过程

  更换U1901后开机充电正常,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①不充电故障,要先确认是充电器接入有充电图标或者是没有充电图标。

  ②充电故障和不识USB的故障维修方法大同小异,前端线路都是一样,根据充电的线路走一步一步排除。

  ③如有开机有端口、关机无端口、开机后一直进重启界面或者不开机,测量充电IC的输出点是否为4.35V,如没有、偏低或者是跳变,都会导致以上问题。

  ④R1310、R1309这两个分压电阻失效会导致充不满电。

  维修相关流程图:

华为P6-T00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维修相关位置图:
华为P6-T00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6-T00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3

华为P6-T00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4

华为P6-T00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5

华为P6-T00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