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上点掉电维修0.20 掉电 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6-10-25):
接到商家一台Z470的机器。。插上电源0.2电流。上电掉电。。。拆开机器后。测试了一下。CPU电压没有出来。于是在网上下了个图纸出来 。。量其都正常。开启开压VRON信号没有。这个电压是由HWPG信号转出来 的。。。然后一查图纸头大了

网友:
HPWG这个信号是其他电压信号工作正常后转出来 的。。头大了。。追线。。其他基本是不到供电芯片的。这太复杂了。于是果断把EC换了。。结果故障依旧呀。。。这种故障头疼呀。一下午都没有查出来 。。。第二天早上一来就纠结这个问题。。看了半天图纸还是头大。。于是偷了懒。。随便拉了个3.3V上去。。一下就正常了。。。。头疼的问题一下。好了。于是找到了U8的位置。把3.3V连过去..OK。。故障解决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有图纸  嘛   带上图纸BIOS就好了

网友:
高人中人高人

网友:
Z470图纸。。BIOS没有备份。。图纸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8-10-19):
给我看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