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绕制的+5vSB变压器

楼主(2016-10-25):
自己绕制的+5vSB变压器,同种型号不同功率的电源都可以用吗,变压器的频率与什么有关

网友A:
5VSB的电流在ATX电源标准中有参数标准,这个都不大,台式机不同功率的5VSB功率都一样,,

网友:
Intel ATX12V 2.3规范。5VSB电源一般在2A-2.5A范围

网友B:
简单一点就按照原来的绕正常的话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要是自己想发挥一下那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的电流在ATX电源标准中有参数标准,这个都不大,台式机不同功率的5VSB功率都一样,,

一般是反激式的。输入电压300伏,输出10伏 0.5A(反馈绕组),18伏0.5安 5.5伏2-2.5A, 大约20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就按照原来的绕正常的话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要是自己想发挥一下那就麻烦!

最笨的办法就是按原来的匝数了,不过绕好以后一定要做浸漆处理,还有绕的不整齐的话线会下不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笨的办法就是按原来的匝数了,不过绕好以后一定要做浸漆处理,还有绕的不整齐的话线会下不进去的。

如果都修到要重绕变压器了,那东西的价值要相当高才行,不然谁没事给你绕变压器。

网友:
这个变压器 不好绕的吧

网友:
这变压器很少坏的,,,就是自己绕制,只要按原圈数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不好绕,线径小匝数多。

网友:
对维修人员来说,自己绕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