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台联想 超极本S300不开机,电流表反复亮短路灯

楼主(2016-10-25):
今天刚开店接修一台联想S300超极本不触发,接入电源监测电流可见是想启动但又短路保护的那种,没见大短路但可调电源短路指示反复跳亮,于是拆机测隔离电路19V输出对地已短路,暗喜故障明显,可见这机的保护电路是比较完美的不会其它机会出现大电流的状态,按以往经验先表面看看有没有烤焦的贴片电容,没发现,那只有细查电路了,当查充电电路时有一场管PQ312的G极已明显短路了,于是拆下再测19V对地阻值正常了,G极的对地阻值在350欧(偏小),但找了充电芯片BQ07A块料坏测外围到G极也是这个阻值,好的芯片应该没坏,直接上下场管PQ310 PQ312一起换掉开机一切正常.收费红橙棕,开门大吉啦!

网友:
收费我看懂了

网友:
恩  场馆容易坏的

网友:
       真是开门大吉 价格高的本一般保护电路都没有省掉

网友:
不错,这种问题一般都可以秒杀!

网友:
牛,现在很少见到捡钱的机器了

网友:
开门一张毛爷爷,恭喜

网友:
125元??有零有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