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网点快修指引V1.0(一)

楼主(2016-10-25):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网点快修指引V1.0(一)

  快修指引:

华为荣耀畅玩5X 图1

华为荣耀畅玩5X 图2

  故障一、不开机故障(按开机键无反应)

  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不开机故障 图1

  注意事项:

  1、针对入液不开机的手机,需拆机将主板、前壳的水渍吹干后再进行检测,避免造成主板和屏组二次损伤。

  2、部分用户的故障机描述不开机时未告知入液,拆机后若发现有水渍、主板发霉、防水标变红等入液现象需进行拍照留证,做好工程师的自我保护,防止客户争议。

  3、不开机故障在拆机检测时也需注意手机是否有私拆、私修现象。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不开机故障 图2

  故障二、不识SIM卡、SD卡故障

  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不识SIM卡、SD卡故障 图1

  注意事项:

  1、客户使用不标准的SIM卡也会造成不能识别SIM卡,需检查客户的SIM卡是否是被修剪过,SIM卡的芯片有无被损伤,若有,建议客户更换标准SIM卡。

  2、客户使用的SD卡若出现问题也极容易造成手机无法识别SD卡,维修此类故障时一定要测试客户的SD卡是否能正常使用。

  3、当客户操作不当将其它机型卡托或将SIM直接插入卡座内等造成无法取出,客户要求取卡或者取卡托的要求时,需告知用户由于客户的操作不当,取卡或取卡托会有损坏卡座或者主板的风险,需客户承担风险,避免客户争议。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不识SIM卡、SD卡故障 图2

  故障三、充电类故障

  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充电类故障 图1

  注意事项:

  1、注:充电时间(小时)=电池容量*1.1/充电电流(mA)。

  2、用户未使用原装充电器或USB线也有可能导致充电慢,遇到此类故障需与客户确认是否使用了第三方充电器或USB线,部分原装USB线缆由于内阻过大也会造成充电慢故障。

  3、遇到无法充电充至100%或者只能充至60%电量等情况,维修必要时需将手机充至100%电量来检验故障是否属实,使用测试充电器、USB线与用户的充电器、USB线进行验证。

  4、给手机充电测试时建议使用5V2A充电器,故障机在0电量状态下充电电流一般为450mA左右,当充到一定电量能开机后这时充电电流可达到1A左右。

  备注:此处的电流值只是作为参考,具体值请对比好板。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充电类故障 图2

  故障四、WIFI故障

  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WIFI故障 图1

  注意事项:

  WIFI故障基本上是主板硬件问题,系统软件造成WIFI故障较少。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WIFI故障 图2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WIFI故障 图3

  附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网点快修指引V1.0: K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