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13年款 板号820-00165-A

楼主(2016-10-25):
昨天接了台同行送修的苹果A1466电脑,拿来是待机偏高0.15多。问有没有给别人修过,他说没有修,就留机下来修,拆开裸板发现系统供电TPS51980A发烫,上网上下了点位,图纸先。测试8.2V也就是L7130实际有13V多。量了下ISL6259的条件都有。仔细看看MOS管有人换过,手里有块料板换了再说,换后电压正常了。可是还是待机高系统供电心态还是发烫,打开图纸量了一遍,线性P5VP3V3_VREG3只有1V多。打阻值正常,那就换个芯片吧,换上待机0.03。不触发不出3.3V。测试芯片条件吧。测试后一切正常,那就换MOS管吧,换后插电自动触发了,看电流能显了。那就装起来试试吧。经装机测试又发现了2个问题。第一个暗屏。第二个插上小板连接的那条排线不触发。晕了。问题这么多。没办法再拆下来修吧,插上排线的时候待机0.05不开机。EC有点微微发烫。排除排线问题。料板上有个EC拆来换上。待机0.01正常了。插排线也可以开机了。可是还暗屏。伤脑筋,查吧,又是点位又是图纸的看了半天,发现升压芯片少了个EDP_BKLT_PWM。其他供电EN都正常。点位看是直通CPU的那这个应该是CPU发出来的,因本人不是很会看图纸,不知道对不对。我还发现CPU底下有焊油的痕迹。CPU没有办法弄,我就想着能不能给他拉一个控制电压说干就干,取了升压芯片的EN也就是PPVIN_S0SW_LCDBKLT。连接后一开机就白屏,等几秒就进WIN8系统了。窃喜,只要不暗屏就好。反正苹果的开机都会白屏一下的,只是早几秒客户应该会接受吧,怀着激动的心情唱着潇洒走一回飞快的装机。没错你们猜对了。乐极生悲。键盘鼠标都用不了。开机键都用不了。这时我哭了。键盘鼠标都换了还是一样,我不知道怎么修了。我想问问经常修的大神,是不是板号不一样的EC换上会出这个问题。料板的板号是820-3437-B.在线等,急

网友:
料板不一样EC也不一样

网友A:
料板不一样,EC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不一样,EC也不一样

机器型号一样,就板号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B:
等解决方法出来也学习一下

网友:
料板上马云家看看

网友C:
拍块料板换个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块料板换个ec吧

听大家都这么说我淘一片吧,200大洋一片呢

网友:
看了。拆了CPU 显卡什么的100大洋

网友:
那我淘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D:
不一样就不能代换 不过这2个版号外观完全一模一样 就CPU不一样 我没带换过 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就不能代换 不过这2个版号外观完全一模一样 就CPU不一样 我没带换过 感觉是可以的

型号外观都一样,芯片电阻位置都一样。现在就是键盘鼠标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好东西啊
屏不亮

别打击我了,痛苦中

网友:
是啊,等大神给思路,意见

网友F:
你也是不容易啊y一路杀过来 好不容易修开机  触摸键盘又不可以用 你试一下WIN7 或者苹果  是不是两个系统都不ke'yy可以还是一个 如果都不可以 那就是你换错IO啦

网友G:
一个是5代CPU用的EC 一个是4代CPU用的EC能代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是5代CPU用的EC 一个是4代CPU用的EC能代用吗????

我就是不确定啊

网友:
是啊,我修了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也是不容易啊y一路杀过来 好不容易修开机  触摸键盘又不可以用 你试一下WIN7 或者苹果  是不是两个系统都 ...

我后面买了片料板一百大洋,换上还是不行,最后是少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解决方法出来也学习一下

最后是U4810的6脚少电压.也就是TPAD_SPI_IF_EN没有。看点位是CPU出来的。我直接在U4810的3脚拉到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