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REV 2.0 不触发,有3v无5v

楼主(2016-10-25):
华硕f83VF REV 2.0 不触发,有3v无5v
华硕

网友:
测量 3V5V短路 不 换芯片 ,

网友:
应该是开机后才有5v吧

网友:
楼主你想表达什么??? 灌水??一点信息没有怎么帮你

网友:
写个 BIOS 先

网友:
BIOS刷过,充电芯片换过,还是一样,不触发

网友:
正常情况,5v触发开关按了才有的

网友:
这个板这个问题我修到过,但忘记哪里的原因了

网友:
是什么待机芯片。。。。

网友:
看看 待机电路吧

网友:
重点查充放电

网友:
看开机电路啊

网友:
按照时序。。。

网友:
现在碰一台,老机器不想花再多时间查,看有没有直接通病的

网友:
查查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