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VB 板號 X550CC REV2.0 I5 獨顯 集內存

楼主(2016-10-25):
問題 不接硬碟不接光碟機可進BIOS,接硬碟接光碟機開機黑屏無法進入BIOS,刷BIOS解決。附上原機備份 BIOS

原機備份BIOS

网友:
学习了, 碰到了下来试试

网友:
什么配置的没有写

网友:
有试过的说说可以吗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A:
刷了开机掉电,谨慎

网友B:
版号就是X550CC吗,,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千奇百怪  遇到过接了硬盘就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就是X550CC吗,,

是的 版號 X550CC REV2.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了开机掉电,谨慎

你有比對過一下型號跟板號嗎?!這個是OnBoard 的 i5 獨顯 跟集內存喔!!!

网友:
留下备用!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维修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比對過一下型號跟板號嗎?!這個是OnBoard 的 i5 獨顯 跟集內存喔!!!

比过了,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