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 1小时左右必定关机,疑惑ACIN

楼主(2016-10-25):
          这个机器接过来有一个星期左右了,拿过来故障不管干什么用一个小时自动关机,关机后待机电压跳0.003-0.007 。马上开机开不了,凉个4/5分钟。插上待机0.004 正常开机。用1个小时自动关机。
         AMD 单桥的机器  板号DA0XY1MB6E0 REV:E, 以前修过其他牌子机器不定时自动关机,加焊过桥就OK 了。凭感觉定EC 桥芯片,货到后先换了ECIT8518(基地上搜了下说是这个机器EC 爱坏)。换了以后待机正常,开机仍然是时间到自动关机。华硕没有图纸有点位 还好有个时序图

研究了下 ,应该还没到换桥的情况。关机后量待机 还是正常的,但是在表上看又是跳。按开机键没反应。看时序走到S5_ON_DP  没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又是EC 发的 ,在这疑惑,研究了一天。没得结果 但是还是发现了个情况 刚插上电源待机时好的,马上拔掉再插上待机开始跳了。还好也有结果最起码不用烧一个小时关机后再修这个问题。插上拔掉再插上待机就是开始跳了。这就好修点了。继续研究S5_on_dp,当开始跳的时候公共点19V 也在跳,以为找到故障了 把公共点能到的地方都断开试,没找到原因。奇怪了?抽几根烟 静静想想、、、、、、
        没得结果我们凭经验搞,华硕不是有个ACIN  故障挺高!

奇怪了,ACIN 平时都是有个分压电路什么的  这个电路没有  D52 没装,PU9 就是这个充放电芯片 BQ207,U56 就是 EC IT8518 ,从图上看ACIN 就是 充放芯片的5脚, 上啦电阻PR216,U56 EC 的 21脚。上拉电阻的上端就是 3V_AUX  3.3V 正常的。待机正常时 待机闪烁是 这个电压都是正常的  但就是图上蓝色点 连接EC 脚位 充放电芯片脚位  待机闪烁时 就是1.5-1.8V 左右的跳变。断开PR216  ACIN 就是低电平 ACIN 始终为低 (以前遇到过华硕的机器按开机后ACIN为高电平就不正常),反复拔插电源 不闪烁了。开机也正常了 顺便看了3集电视剧 不关机了正常了。奇怪了,以前遇到的ACIN 都有分压电路 这个机器ACIN 似乎就是这个上拉电阻 (看基地帖子有的说这个ACIN 有上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高电平)。ACIN 常常称作 适配器检测,现在把上拉去掉 意味着 适配器检测是个什么状态了?
   这个BQ207 充放电芯片也换了 一样的 这个图是DELL 上面的也是这个芯片  这个5脚也连接的 分压什么的 ,这个华硕就是上拉 直接连接EC 。搞不懂
另一个 DELL N4110 的上面也是IT8518  也是只有个ACIN  还有其他的机器上叫ACOK 的 这个EC 就是21脚ACIN
有点郁闷 机器似乎给修好了,早上开机到现在一直在看电视剧 一切正常 也没有什么芯片发热什么的。 就是显示充电状态 一直冲不进去,但是拿过来时客户说电池是坏的 所以这个充不充电 不在咋们维修范围。
       这个机器算是修好了 还是没修好?  这个ACIN 这个简单电路 今天遇到 想不通   。都怪自己没专业去基地什么的培训过 完全凭多年的经验修机器  有高手给解答下 也许很简单

网友:
补个时序

网友:
路过的  学习学习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刚好碰到类似问题   让我思路明朗很多 谢谢楼主

网友A:
把ACIN的上拉电阻取了?那这个ACIN就一直是低电平咯?那么系统就会认为一直有适配器接入,就算拔掉适配器也会认为是适配器接入的。对不?
那如果单用电池能不能开机呢?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CIN的上拉电阻取了?那这个ACIN就一直是低电平咯?那么系统就会认为一直有适配器接入,就算拔掉适配器也 ...

电池 手上 又没得  ,客户拿机器过来时 说电池是坏的  又没得电池试下

网友:
修了很多K42J的 AC IN是为低,插电池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