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奇怪的花屏及卡LOGO故障

楼主(2016-10-25):
品牌:华硕X550VC
板号:X550VC REV:3.0

故障:机器有2个问题:
1、机器先是开机电流上到0.93左右有跳变快亮机的时候掉电,再按开关重复2次之后正常亮机;
2、但是亮机之后卡在LOGO画面不动,并且亮机的LOGO有小雪花点,更换了显卡,显卡型号是:N14M-GE-S-A2,刷BIOS还是一样。CPU换过,内存是集成在板上的。没有用外接的内存。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3V锂电池是有电的,座子也是正常的。。各位大神求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不良,也有可能是供电方面的,你先详测一边供电正常不?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吧,这种花,显存也有可能。。可以断独立显卡改集显试试

网友:
  查下 内存供电  显卡确定 做好啦  或者是查下  EC  对应银角电压

网友:
这板子内存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如果有得改集显,先改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显存问题多点。。

网友:
可以查一下供电正常吗。有没有渣波

网友:
有种内存的感觉,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 搞下去 没意思 价钱高了 人家不修 低了自己感觉又亏了自己 还不如交换  或换板子  现在这社会 有技术只能修死机了 像我这不会修的 会说 多是说 找朋友 朋友随便说下 换个吧 交换也便宜  又省心 不返修  当然前提是 确实是妇科病 疑难杂症才这样了 不是说 拿来就换换换  搞技术的 修好没有钱多高兴了 因为自己学到了 呵呵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看看能不能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看看能不能屏蔽掉!

怎么个屏蔽法 ?连BIOS都进不去。有显示要么就卡死LOGO,要么就灰屏。无解

网友:
这个画面都显示不正常。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插内存条试试

网友B:
先屏蔽主板内存 修过内存导致的同样情况 然后在显存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麻子一样的点点 不过我的是进系统快到桌面的时候就这样 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屏蔽主板内存 修过内存导致的同样情况 然后在显存

怎么屏蔽?

网友C:
上次我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面屏蔽了内存好的,,这块板板载内存坏的多,

网友:
大神们的思路不错

网友:
一般干显卡

网友:
考虑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面屏蔽了内存好的,,这块板板载内存坏的多,

现在就是要么卡死LOGO,要么过了LOGO灰屏,无法进BIOS。怎么屏蔽?切断板载内存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板。。。。。。。。

这个板贵的个很

网友:
现在这机器喷

网友:
有一种主板可以屏蔽内存,另外一种屏蔽不了,难修啊

网友:
这样子应该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论坛上有类似的屏蔽方法试试,断电感肯定不行哈

网友:
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手里有两个这样的电脑了,都是I5,R系列的显卡,显卡也换过,内存换过,BIOS换过,也没思路了,现在卡住,不知道修哪个地方了。

网友:
估计内存条爆掉了,

网友:
换内存吧  屏蔽掉主板内存

网友(2019-05-15):
花屏一般内存或者显卡显存吧。。。。。。。。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吧

网友:
直接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看  排除下显卡和显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集成的内存出了问题 有点难搞了

网友:
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查下 内存供电  显卡确定 做好啦  或者是查下  EC

网友:
你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这个机器容易出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
这种u换完也用不了多久,来来回回都是拆机的

网友:
你这个肯定不是显存和显卡的问题 多数是内存颗粒 先屏蔽板子内存 在加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论坛有BIOS屏蔽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