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 pc 不触发问题有维修过类似问题的高手指教

楼主(2016-10-25):
先上图  测试 待机电压均正常  就是不触发  想先刷下BIOS 试试  但看BIOS 上被覆盖不知道是不是 BIOS 位置  望有维修过此主板的高手  帮我确定下  或者是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有同行或者是维修过类型问题给点思路     多谢啦

网友:
你这是求助怎么写成维修经验了

网友:
看见指的那地方就是BIOS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你是问那个是BIOS吗

网友:
这种直接板吧又不贵

网友:
这机器一年前修过,不大记得了。 25Q 25X的就是BIOS.你指的那个如果 不是EC附近 那就是南桥的BIOS没错 了。

网友:
我前几天接受了这样一台机器。问题比较简单,刷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好像都长这个样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主板下面的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是BIOS位置 没错

网友:
路过,表示也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 好像有通病

网友:
是BIOS   楼主最好看这个板子带不带ECBIOS   有的话先刷EC的看看

网友:
可以先看看EC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你直接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