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新笔记本奇葩问题

楼主(2016-10-25):
同行拿个新笔记本过来要我换屏幕  他也是倒霉发个机器还没有用屏幕就被搞坏了 换屏   没有现货 定回来换了一看原来的系统都没有解压  就给他解压完拿回去后第二天就是是一开屏幕就自动开机了  找了好一会才知道是三星出厂的时候有一个快速启动的功能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把快速启动关了就可以了    把我郁闷完了的

网友:
新电脑一般就BIOS问题多

网友A:
解决问题是关闭了快速启动?

网友:
三星是很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是关闭了快速启动?

是啊 就觉得奇怪了   以前就是开了快速启动就不可以u盘启动的  现在直接是打开屏幕就开机了

网友B:
快速启动系统让三星给玩成了快捷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速启动系统让三星给玩成了快捷开机

是啊  三星现在要被玩坏的

网友C:
bios的快速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的快速启动项??

不是  在系统里面的设置

网友:
三星很多功能我都没搞清楚过,

网友:
扯淡的功能。小心炸!